[不开机]
VCC_MAIN主供电对地值30左右

楼主(2024-04-21):
测量值30左右,WIFI模块明显发烫,电容应该没有短路,是否为芯片损坏导致?
WiFi
芯片
芯片损坏

网友:
看来你的WIFI模块不仅在传输数据,还在免费提供暖手宝服务啊!这可能是芯片想升级成‘热感’模式,不过它得先学会不把自己烤焦。

网友:
阻值明显低于正常值,松香、热成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