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9000P2021H不开机通病

楼主(2024-04-21):
版号NM-D562,锐龙5代R7,碰到2台都是开机不显,一台RTX3070风枪吹完一样不显,后测到 48M晶振一脚无穷大,肯定虚焊;
另外一台RTX3060 开机不显,风枪吹下可以显示,好说,2台拆CPU重植OK
这个黑胶还是挺麻烦,有一台取完主板焊盘掉点,还需要补点

网友A:
还有不定时蓝屏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AMD加黑胶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不定时蓝屏的,也是这个问题

不定时蓝屏也是这个空焊引起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定时蓝屏也是这个空焊引起的吗

使用OCCT进行CPU测试,显示CPU核心错误,重置一下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OCCT进行CPU测试,显示CPU核心错误,重置一下基本可以解决

这个OCCT是软件测试的还是BIOS里面的测试程序?

网友:
捡钱的活

网友:
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OCCT是软件测试的还是BIOS里面的测试程序?

软件,测试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
有一个内存槽不能用,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测试结果还是比较准确的

好的,谢谢

网友C:
温度不够,温度够了,黑胶都在cpu上。

网友:
使用OCCT进行CPU测试,显示CPU核心错误,重置一下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温度不够,温度够了,黑胶都在cpu上。

我老款Bga设置275度基本通杀(温度测试有误差),联想这款黑胶到275度持续一段时间直接撬,再加温度怕u遭不住

网友:
这年头,修电脑比谈恋爱还难,一不小心就'心脏骤停'(晶振无穷大),还好我这恋爱保镖手艺还在,轻轻一焊,爱机又活蹦乱跳了。下次记得给你的硬件多加点'爱情保鲜剂'(黑胶),别让它冷落角落哦!

网友D:
CPU或GPU脱焊的情况下加适量助焊剂真接用贴膜师傅用的大风枪加焊,不必要取下来植锡重焊。前提是芯片四周没有封胶!这个由实践经验和处理后的使用时间得出的结论!虽然我是小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或GPU脱焊的情况下加适量助焊剂真接用贴膜师傅用的大风枪加焊,不必要取下来植锡重焊。前提是芯片四周没 ...

没有封胶的  少  基本都有封胶

网友E:
故障都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故障都说不清楚
你这都看不明白?我一个小白都看的懂

网友:
这个是无铅的吧

网友:
虚焊,真的是,又多,风险又大

网友:
R7000 R9000 凡是故障跟CPU沾点边的 都会直接打 晶振阻值 一般都是有一脚无穷大 重植都可以修复
壹根竹子
真牛B,我试一下我手里这个真是的

网友:
联想黑胶确实故障率好高

网友:
我也修到过几台,感谢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