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33 LA-F841P主板,插充电器会降频

楼主(2024-04-21):
hp tpn-c133 主板是LA-F841P,很奇怪的问题插充电器会降频到0.8-0.9hz,用起来有点卡,用电池就正常。bios也刷过了,dc中间的针0.96v经过电阻分压得到0.48v左右的电压名字叫ADP_ID,给到EC的75脚,应该是正常的。

发现不正常的地方,装电池的情况下,保隔电路PQB01的4脚G极会在一两分钟后从25V掉到0,过一会又会自动恢复,但是我拆掉电池后,G极就一直导通的
,但是不装电池一跑分还是会降频。

今晚更进一步发现问题了,感觉充电芯片5脚的电压不对,在0.几v波动,我把PDB02三极管摘掉后,基本在0.6v左右波动了,但保隔电路还是会打隔,搜到论坛有差不多的案例,CHG_PROCHOT这个芯片应该为高,低电平会引起降频。但是由于点位图和实际电路板有区别,还在研究

网友:
怎么没有高手碰到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充电吗?如果不充电,把充电修好后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吗?如果不充电,把充电修好后问题都解决了

充电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吗?如果不充电,把充电修好后问题都解决了

哦,这么一说好像还真和充电电路有关系,虽然能充电的,但有时候会跳到电池模式,什么都没动又变成充电模式了

网友B:
但是充电哪几个信号会影响频率呢

网友:
先换充电器试试 必须要原装充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充电哪几个信号会影响频率呢

是不是隔离保护管未完全导通,导致充电器过来的电流小

网友D:
中间针才0.96,正常个鬼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针才0.96,正常个鬼

换好几个充电器了,都是这个电压啊,这中间也没几个元件啊,我把三极管也拆下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隔离保护管未完全导通,导致充电器过来的电流小

G极25.5v能完全导通20v的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隔离保护管未完全导通,导致充电器过来的电流小

应该是完全导通了,没装电池情况下,我压力测试在线测量公共点电压仍是20v,一点压降都没有

网友:
戴尔的中间针是3.3V

网友:
修好了么,我想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E:
中间针不对、正常2.6V 已上、

网友:
中间针空载电压很高的,一插主板上就拉低了,新款电压低应该是正常的,网上有0.4v多就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针不对、正常2.6V 已上、

8代的也要2.6v以上吗

网友:
v我100 告诉你什么问题

网友F:
电池状态和插适配器状态,分别测量下CPU供电芯片引脚VR_HOT#信号  看下是否正常   前几天修一台华硕也是插适配器锁频0.39g,只用电池可以正常睿频   就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终于搞清楚原因了,就是中间针电压不对。客户自己的充电器中间没有电压,我的90w充电器插上去也会降频。去同行那找了个原装150W的跑了好一会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针才0.96,正常个鬼

他正常在3.3以上,修中间针电路就好了

网友:
原装150w 适配器中间那根针实际测量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池状态和插适配器状态,分别测量下CPU供电芯片引脚VR_HOT#信号  看下是否正常   前几天修一台华硕也是插适配器锁频0.39g,只用电池可以正常睿频   就是这个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所有的评论就你的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2024-07-11):
同样的问题  楼主怎么解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