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 NOTE7问题

楼主(2024-04-21):
手机在使用时会自动关机,如果只听小说手机也会正常听,不会关机,开机logo后又会自动关机。接在充电器上使用就正常,接在充电器上也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A:
首先排除电池问题,换个电池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排除电池问题,换个电池试一下……

电池没问题,试过了。如果一直只用来听书,就一直正常耗电。听书十几二十多个小时都不会出问题,只有在显示时使用软件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找维修店看看吧

网友:
哎,维修比买个还贵

网友:
看来你的手机是个聪明娃,电量不足就自动‘节能模式’,得时刻保持电力充足,不然就像小孩没吃饱饭,连开机看Logo的力气都没了。不过它还挺懂得享受,一插充电器就满血复活,变身充电宝依赖症重度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