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0显卡一个奇怪的故障,显存供电阻140欧

楼主(2024-04-21):
别的正常的显卡都在30到50欧之间,误判显存和显卡坏,之前没有测试,结果拆下来的显卡上到别的机子上正常,换了3个显卡了,之前换的2个都上到别的机子上正常使用,显存也全部换了,阻值是正常了40欧,但是还是代码43啊,显存型号ch22和ch25有什么区别,可以互换吗?特别郁闷,显卡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正常,为啥还是代码43呢,有点懵了

网友:
显存那旁边的电阻和三极管都没发现异常

网友A:
阻值取决于显存品牌跟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值取决于显存品牌跟频率

140欧应该不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