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350Q开机风扇一直转,

楼主(2024-04-22):
联想M4350Q 开机风扇一直转,屏幕不亮,cpu 内存都没问题 偶尔断电后等一段时间能进入系统 关机后再次开机就又进不去了 bios放电也不起作用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前一阵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刷了个BIOS 换了块纽扣电池 好了 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网友(2024-07-11):
引用 网友A:
前一阵遇到同样的问题 我刷了个BIOS 换了块纽扣电池 好了 不知道适不适合你

确实bios问题 买了个工具自己刷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