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3 3579单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24-04-22):
一台3579电脑,版号:LA-F611P
   客户拿来时说电脑摔一下电池就不能用了,接到电脑经测试发现单用电池也能启动,就是亮LOGO画面就灭屏了。后来拆开电脑发现保护隔离芯片周围有进水腐蚀的痕迹,都发白了。清理之后只有32脚BGATE CHG烧断线,这条线经过PRB39到电池正极的,电阻10欧已经烧坏,代换之后问题依旧。芯片也代换了,芯片采用的是95522H的。目前插外接电源进系统用鲁大师检测电池是正常的,健康度也正常,排除电池的问题。进系统之后拔掉外接电源等待4秒风扇开始转,过后就自动灭屏关机了。有时电池图标会时不时的显示电源接通和电源未接通,就是相当于手动拔掉适配器又插上那种感觉。适配器检测PS_ID的电压也正常,不知道这种问题是哪方面,保护隔离周围的电阻已经测量了一边没发现有问题的。麻烦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 占个位置

网友:
坐等大师解答!

网友:
你去看一下这个精华帖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4544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