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德万用表很好用,就是不会自动

楼主(2024-04-22):
优利德万用表很好用,就是不会自动节能,
每次用完总是总是忘了把旋钮转回OFF档,基本上一周还一个电池,真伤不起
寻求改良电路设计方案,十分钟不使用,自动节能关节机

网友:
自己改成1000mah左右的软包锂电池或者买几节1.5V可充电锂电池就行了。

网友:
这个UT61E可以自己增加自动关机功能的。就是比较麻烦吧。喏,这就是了:https://tieba.baidu.com/p/3292026659

不过,现在的表真心不贵,带自动关机功能的不少。
所以,要么自己动手改造、要么忍、要么干脆换新,拉动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