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85M E45,通电无显,无复位,维修经过。

楼主(2024-04-22):
V星B85M E45

一、故障描述:
a、开机有概率正常启动,然后键盘灯亮5秒左右掉电,掉电自动重启后CPU风扇转一下就掉电,重启后会不定时掉电。
二、量取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1、内存供电:1.5V,正常
2、PCH桥核心供电:1.05V,正常
3、PCH 1P5 供电:1.53V,正常
4、统一 CPU 供电:1.78V,正常
5、PCI-E 卡槽A11复位信号点:0V 不正常
6、PCI-E 卡槽A13,A14 时钟信号点0.3V-0.5V 正常
诊断:主板发出桥供电正常信号 PCH PWROK 、ME供电正常信号APWROK、系统供电正常信号SYS PWROK信号到桥。最后桥发出平台复位信号PLTRST#。测得SYS PWROK(信号:VRM_PGD 位置:  R20)实测1.56不正常,查阅电路图VRM_PGDVCC3经R104(4.7K)和R82(100K)分压得来(应为3.15V),拆下后一坨锡直连R104两脚(1脚为VCC供电),直接用VCC3上拉VRM_PGD,成功点亮。

网友:
学习到了
,下次遇到就能解决了

网友:
过学习了!加油,非常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