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7000 2019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4-04-22):
  客户拿来一台联想Y7000的机子,板号NM-C371..插电按开关没有反应。拆机发现5付待机短路,直接烧鸡大法,查出PC7412这个电容短路,拆掉再通电,没有接电池自动触发显示联想标志。以为这个是捡钱活。除了电池,把其他所有配件都安装好,再试机一下。插电自动触发,屏幕显示可调电源的瓦数不够,但是按esc键可以跳过。跳过后正常进系统。再关机后发现怎么按开关都没有反应了,这些反反复复的拆装机开始了。发现把BIOS电池不接,每次重新插电又可以自动触发开机,但是按开关后关机可以关机,关机后又不能触发开机了。每次要开机只能不接BIOS电池,然后重新拔插电源插头就可以开机。刷BIOS后也一样症状。后来实在没有办法了,想不通到底是那里错,就想把所有配件安装好,看跟客户沟通能不能接受吧。。把所有的配件和电池,后盖都安装好后,奇迹出现了。可以正常开机了。后面发现是电池接上后就可以正常开机了,把电池拔了不接,又没有办法开机,电池还没有电,没有办法电池开机,用我的可调电源提示瓦数不够,还不能给电池充电,只不过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搞不懂为什么要接电池才能正常开机,有没有那我大神知道??
再上传好的BIOS程序

网友:
拯救者就是这样,我也遇到过好几次,有的是不插电池压根就不触发的

网友:
电池有加密呗

网友:
电池加密???  那以后都不可以换电池了???

网友A:
你用的非原装适配器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非原装适配器导致的

用非原装适配器会造成,关机后按开关会没有反应吗???

网友:
给电池强激一下  应该还能用!馈电太多导致保护了!

网友:
修的少了吧,这个机子带电源检测的,需要原装电源,多逛逛论坛

网友:
都要检测功率了,功率合适机器才能用

网友:
看来这台Y7000是个铁杆 Lenovo 粉,非得有电池陪伴才肯乖乖开机呢!不过还好,找到症结就像解开了神秘的开机密码,现在它又能电力满满地为你服务啦!

网友:
这个用原装适配器就好了

网友:
好多联想游戏本都会报这个错

网友:
拯救者就是这样,我也遇到过好几次,有的是不插电池压根就不触发的,他说的我也遇见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非原装适配器导致的

会的,电源接口功率识别不正常,把接口改一下就行了,当然电流表最起码得10A以上才行

网友:
南桥问题吧

网友(2024-05-23):
这个机子正常是可以用电源开机的 不装电池的话

网友:
单用电池不开机,用电源开机正常,但是用电源开机后,再把电源拔掉,电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充电都没有问题,关机后马上单用电池又开不了,电池充满了, 高手指点一下那里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24-07-31):
刚修了一个拯救者Y7000,不插电池按开机键不触发,插原装适配器报电源错误,换插头后面PD203电脑能正常开机,不用电池也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