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990 开机问题

楼主(2024-04-22):
手头下有一台Macbook Pro A1990硬盘供电短路了,拆掉供电芯片后不短路了,5V能升20V,但是按开关无反应。请教有经验的师傅,这机器是否硬盘供电正常了按开关才有反应?如果是,我就弄好硬盘供电。如果不需要硬盘先有供电,那可能是T2坏了,就没必要弄了。客户说要搞得出硬盘资料才修。如果T2真的坏了,有大神能弄出资料吗?期盼!

网友:
硬盘 90%报废

网友:
嗯,感觉希望不大放一边几天了。硬盘没供电按开关会有反应吗?

网友(2024-07-24):
我有一台A1990 硬盘坏  公共点电容短路修好了硬盘拆了 还是  开不了机   不装电池 只升到12V  不升20V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