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10-12代笔记本集成内存供电阻值多少是正常的

楼主(2024-04-22):
维修过程中,发现很多,上电正常,不亮机的板子。有很多是内存供电对地阻值在20-60欧姆。对比一些正常亮机的阻值小很多,正常亮机的阻值大多在100-150左右

这种低阻值的,是不是一定就是内存颗粒坏了。。?
想用1.2V烧哪个颗粒坏了,但是电流太小,烧不出来
有必要全部换掉吗

网友A:
不是的,这个不用全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这个不用全换

ok,谢谢

网友:
怎么测是哪个内存颗粒坏了呢

网友:
10-20也是正常范围

网友B:
弄了个华为的X330UN,原装内存阻值30欧姆,我以为坏了,全换掉了,阻值变成268欧姆,突然变大这么多。。。懵逼了,然而还是不亮 bios有波,也刷了好几个,全板电压正常,只有核显没出

网友C(2024-07-09):
引用 网友B:
弄了个华为的X330UN,原装内存阻值30欧姆,我以为坏了,全换掉了,阻值变成268欧姆,突然变大这么多。。 ...

昨天遇到的小新Pro13 2020 Intel 10代i5 内存阻值30多,对比一模一样的好板是150,内存颗粒都一样,修好后正常亮机,一点毛病都没有,奇怪不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遇到的小新Pro13 2020 Intel 10代i5 内存阻值30多,对比一模一样的好板是150,内存颗粒都一样,修好 ...

就是太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