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DABKLMB1AA0 用SR2C4代换SR30W有三路供电不出

楼主(2024-04-22):
华硕 版号:DABKLMB1AA0,七代U,SR30W桥。按开机键电流只有0.075A,连3.3V和5V都没有(这板触发后才有3V5V)。手上有个SR2C4桥,论坛上看到有些用SR2C4代换SR30W可显示但功能缺失或报错,我试着代换,代换后开机,电流上到0.350A,测到+NVVDDS供电,显存供电,CPU核心三路供电无。请问有谁代换过缺这么多供电的?还是别处还有问题?谢谢!(补充:+NvVDDS有开启1.8V,CPU核心供电有开启3.3V)

网友:
一定要刷bios试

网友:
刷了一样,现在考虑要不要订个SR30W回来

网友A:
建议测一下,有没有VCCS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测一下,有没有VCCSA

VCCSA有1V的,CPU核心没有供电

网友:
有大哥提一下意见吗?谢谢!

网友:
2c4代换30w之前在机械革命板测试,反正也是不能用,应该是不能通用的

网友:
我用SR2C4代换亮机

网友:
这个代换好像是在某些机器上可以 某些不可以, 我头几天也换过 也是0.3  CPU供电不出  其余都出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太难修了,配件还贵。又收不上价格。

网友:
这个分机器吧

网友:
昨天从别的机器拆了一个SR2C4换上去也是一样,三路供电无

网友:
可能不能代换吧

网友:
那个好像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这个又是血与泪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