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285B求助

楼主(2024-04-22):
鸿合OPS主机,问题不触发实测待机3v5v无短路,3.3V输出正常5V输出只有1.8V 6角20脚EN3.3V,12脚VIN19V,14脚4.9v,18脚1.8v,8脚3.3v,5v对地450 tps51285B更换过了还是一样,大神们给个思路这个5v是不是应该待机就输出呢?

网友:
待机电压0.02开机0.07

网友A:
要么有电压要么没有,1.8V应该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有电压要么没有,1.8V应该是不正常的

是的,但是不知道因为啥拉低了,后极我也拆了不短路,芯片也换了,供电开启应该都好的,不会和ec有关吧

网友B:
2脚的fb    还有17脚自举升压  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2脚的fb    还有17脚自举升压  看看

2#一搭表笔就断电保护测不了,17脚6.9v

网友:
5v对地阻值多少?  16脚是否是25v?

网友C:
小弟,14脚和18脚不都是一个电么?14脚都有5V 了呀。

网友D:
这台鸿合OPS主机看来是到了退休年龄,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或者可能是电路板上的小精灵在捉迷藏。要么就是5V线路在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就是不肯稳定下来。别急,咱们慢慢跟它磨,找出那个调皮的电精灵!

网友E:
芯片更换了没有?负载有没有短路被拉低的。排除芯片本体问题,再查外围小料啊,反馈分压电阻,boot升压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等,就那几个料而已。

网友:
更换pq103 和pq 102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鸿合OPS主机看来是到了退休年龄,需要一杯咖啡提提神,或者可能是电路板上的小精灵在捉迷藏。要么就是5V线路在玩‘你追我赶’的游戏,就是不肯稳定下来。别急,咱们慢慢跟它磨,找出那个调皮的电精灵!

大刑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更换了没有?负载有没有短路被拉低的。排除芯片本体问题,再查外围小料啊,反馈分压电阻,boot升压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等,就那几个料而已。

芯片换过了新买的,准备再用51225试试芯片在路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更换了没有?负载有没有短路被拉低的。排除芯片本体问题,再查外围小料啊,反馈分压电阻,boot升压元器件电阻电容电感等,就那几个料而已。

负载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弟,14脚和18脚不都是一个电么?14脚都有5V 了呀。

14脚5v 18脚1.8-5v电感输出1.8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很容易秒吧,不够5V ,先确定REG5 是不是3.3V ,不是话,换外面REG5 那个电容PC111,如果是的,那就是查一下5V FB 反馈脚元件,确定是正常,那就考虑自己升压电阻和电容,MOS管,前提,你要确定二级5V 有没有短路,要排除是后级出问题,还是芯片本身这边问题引起的,不管按开关出5V 还是待机有5V 其实关系不大

网友:
换芯片吧!!!!!!!!!!!!!!!

网友:
2脚pr104  看下阻值是否正常       或者断开2脚   用4脚的飞一条线到2脚,看看 是不是能开启 没有看到完整电路图  2脚 4脚应该都有数值    用示波器抓下波

网友:
已修好2#反馈电压不稳定导致,PR104更换后正常,待机芯片可用51225替换

网友:
感谢各位老铁帮助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