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14不开机,版号NM-C421,维修中

楼主(2024-04-23):
品牌:联想
型号:THINKPAD  E14
版号:NM-C421
故障:不开机

1. 开始是机子键盘没反应,客户自己拆开准备插拔键盘线,误拔了屏线,再插上机子就不开机了,给同行修,同行发现PU0501发烫,换芯片,这个是VCC3m的芯片,换了一样效果,又拆了typc芯片,还没焊好,导致插电源不升压。仔细检测发现PU0501第五脚对地短路,看图纸是LDO线性输出VCC3SW电压,这个电压输出给几路信号做上拉,一般都不要紧,主要是给ec供电,基本就明了了,拆ec芯片后不再短路,准备换ec。

2. 来的时候插电源试了一下,不升压,只有5V,不知道这个升压电路有没有ec参与,印象中上没有的,再次插电源还是不升压,仔细观察发现U5901   PD CONTROLLER芯片有一半引脚是虚的,商家拆下来没焊好,重新焊接好,插电还是一样,看电路typc插座的VBAS引脚到芯片U12502的3脚进4脚出,1脚开启是直接用100千欧电阻开启,3脚4.4,4脚电压是4.2到U5901的25脚,不知道正常不?拆下来U5901后,U12502的3和4脚都是4.9,估计是5901有点短路吧,换一个试试,芯片在板上5v-in对地阻值是0.33,拆掉芯片对地阻值是0.55,看来判断没错吧,换了,两个芯片订货74,挺贵的,包上机,

3. 再小心检查,跑线路typc插座cc引脚连到U6301的4-5脚,从11-12输出,

看芯片应该是个隔离芯片,有电就工作,没有开启。
4. U6301芯片的10脚供电来自U5901的26脚VCC3_LDO_PD

看图片芯片应该是25脚有5v_in后自动输出LDO3v3,实测这个25脚有4.2v,26脚无输出,再次说明是5901有问题。
         订货芯片,等。

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大佬指导一下

网友:
小白学习下,正在看各种视频了解。准备拿自己的 w500主板练手,目前电源灯亮、充电正常,开机键没反应。。。

网友A:
两个芯片都上了,能开机,能进pe,客户硬盘没在这。有问题,大佬看一下,指导一下哪里问题。不接电池type能升压到20V,。能正常开机,接电池后第一次插电也能升压到20V,拔一下再插上就不升压了,以后就怎么插拔都不升压,只有拔电池后再插入,接电源就能升压一次,不拔一直就是20V。还有就是开机报错,这个好像比较麻烦

网友B:
是ec程序不对吗?

网友:
怎么没人看啊?

网友:
ec 数据不对

网友:
这个是买的芯片,我自己也刷不了啊,

网友:
能确定吗?可以给一个正确的ec 程序吗?或者刷好卖给我也行啊

网友:
充电Bios的数据不对吧。。。之前有人说过这个TPC的换芯片和充电Bios要搬料板的才行

网友:
用论坛的写号软件搞了半天,剩两个报错了,2200和2202,序列号写不进去,好像是操作不对。刷了bios试试,结果翻车了,电流跑0.0550,不动了,拆机看,那个5455又烧了

网友:
修好了吗 楼主?

网友:
5455烧了,等芯片

网友:
两个报错就报错吧,不弄了,芯片回来弄好算了,关键还不充电

网友C:
换了ec之后顺便把BIOS也刷一下也许会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ec之后顺便把BIOS也刷一下也许会有惊喜

就是刷了bios,淘宝买的,刷完就是能开机,只出3-5v,剩下的全部都没电压,再刷回原来的也一样,翻车了

网友:
5545还又烧了,拆掉上电也一样

网友:
ec数据不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两个芯片都上了,能开机,能进pe,客户硬盘没在这。有问题,大佬看一下,指导一下哪里问题。不接电池type能 ...
电池隔离管看一下,

网友:
查资料确实是ec资料不对,论坛说这个一定要剪板的,这个六个报错,弄了4个,这个客户着急用,不介意,拿走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隔离管看一下,

拆机测还是那个5545烧了,26脚输出只有0.2V,但是不明白为啥不接电池就能生压到20V,客户不介意,机子拿走了,就这样吧,谢谢各位啦

网友:
买什么捡版 直接买料板还好一些 或者你要有这个版号的EC程序 用刷ITE ec的编程器刷 我刚好遇见个和你一样的情况的也是EC烧了 我有编程器但是没这个ec程序 准备买料板 90好贵啊 以为是个小问题 报价150  结果现在纠结了 买个料板 ec如果坏的就宕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c程序不对吗?

看资料是ec程序的问题,芯片里写的新程序缺机子本身的一些信息,论坛上有这个软件,写的时候提示有个错误写入失败,客户不介意拿走用了。

网友:
加分了,说的 很详细。。。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取电充电好麻烦,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这个解释的清楚。

网友:
不能充电客户用着不方便,昨天又拿来了,拆开把5545换了,还是一样。5545的4脚电压0.32,对地阻值是0.45正常,看图纸5545的en脚受Q12501控制,Q12501栅极受控于EC,测量这个PD VBAS C CTRL EC 开机3.3V,这个就能解释原来为啥不接电池插电源能升压20V,单独接电源CC总线通讯的时候估计这个信号还没接到ec的电压吧。
        看图纸这个PD VBAS C CTRL EC 信号只有这一路没去别的地方,把Q12501拆了看看哈

     差不多,拆了后顺利升压20V,接电池能正常充电。看来是冤枉5545了。还是学艺不精,看着电压低就以为是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