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Book 15P 求助

楼主(2024-04-23):
联想thinkBook 15P
版号:nm-d091
电脑可以正常运行,就是关机会自动重启进入硬件启动选项,和边上的恢复键按了一样无法关机。键断开,测试无短路,bios刷过,,EC 带程序换过都故障依旧。
自动重启
电脑
重启

网友:
加焊下 CPU 试试

网友:
本来想加焊桥的 ,联想的都打黑胶不太感动,现在运行都没问题的,怕干开不了了。u的可能不大吧,

网友:
遇到过联想不同机型一样的问题,换键盘成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