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 带载能力差

楼主(2024-04-23):
一个电源短接能正常启动,5V只要带载就会保护,只有在12带载起来后,5V能正常带载,电源是双磁放大的、

个人分析是占空比最低。12带载后占空比起来 就正常

请大家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还有怎么解决

网友:
稳压反馈电路出来走两步

网友A:
同时给5V 和12V 加上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时给5V 和12V 加上负载试试。。。。。。。。。。。。。。。

只要12负载大 都没有问题

网友:
加大12V反馈电阻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