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兄弟j2510按电源键只能关机,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04-23):
直接开机,它显示上一次是不正常关机,然后屏幕显示停止一切功能,然后主动关机了。
等它关机之后我再按电源键,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我就把电源线拔插一下,没用。再按电源键,没用。然后我把电源线拔了放在那里,过了5分钟我又把电源插上去,结果它这次是电源一接通就正常开机了。
开机后一切正常也能打印,就是我短按电源键无法关机,长按电源键可以关机,关机之后,再按电源键想开机,它就无法开机了。
然后又回到上一周目,我把电源线拔掉搁在那里,过了6/5分钟再把电源线插上,它就能自动开机。
但是只要把电源线拔掉的时间不够长,它也无法自动开机,屏幕一片漆黑,没有任何灯亮起,狂按电源按钮也不行。
请问这到底是什么故障?要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
另外我一开始不能开机,以为是接地线的问题,我后面的所有操作都是把接地线拆掉做的。

网友:
主板问题,通病

网友:
请问这是哪个元件故障引起的呢?

网友:
我认为是电源板问题,看这个现象是板子电泄放完才能开机,查一下泄放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