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R部分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4-04-23):
华硕K42JR部分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
现在这机子 还有人修么

网友:
要确保FORCE_OFF #为高不被拉低,+VTT_CPU_PWRG,  VRM_PWRGD,ALL_SYSTEM_PWRGD都要保持高电平才行
正常开机是SUSB_EC#为高电平,PQ8601B要截止 5脚要为低电平,PQ8601A就要导通 2脚就要变高电平才行,PD8603 左右两边电平要相同。所以+VTT_CPU_PWRG,  VRM_PWRGD,ALL_SYSTEM_PWRGD都要为高,有一个为低就会使PD8603导通拉低PQ8601A的2脚截止。SUSB_EC#的高平通过电阻PR8604加到PQ8601B 5脚 使3 4脚导通拉低FORCE_OFF#

网友(点评):
分析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