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2022-H81一体机主板开机卡LOGO,如何维修?

楼主(2024-04-23):
清华同方一体机,可以开机,开机卡在LOGO画面,没有反应,拆开机器,主板是PC2202-H81的,把所有外接设备拆掉,故障依旧,把CPU和内存换到其他机器上可以正常使用,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一下,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网友:
一般外设有问题  你把网卡 都拿 了

网友:
进logo前,能进入cm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