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缩短小白与大神的差距,是有必要搞台bga了

楼主(2024-04-23):
最新一个月在研究风枪换核心,像r7 370,gtx760这种又大又厚的,在植好球重新焊接时总是某一边先化锡,然后一边已经帖在板子上了另一边却动都不动。这种情况贴板那边肯定连锡了。
主要是家里没地方放,有没有小的不占地方的啊推荐一下

网友:
用风枪换核心?低温锡的可以,其他的免谈(搞不了)。

网友A:
小的BGA,还没有见过,一般体积有点大。你只能去定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的BGA,还没有见过,一般体积有点大。你只能去定制了。

我看有种红外加热的很小,上面没有热风枪,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看有种红外加热的很小,上面没有热风枪,不知道能不能用

中看不中用,不要买。红外加热的是小型预热台。

网友:
买BGA的话,宁可买好的,不能勉强,用过就知道。

网友A:
你是开门面还是业余爱好?买BGA?

网友:
买BGA返修台有点贵,你自己想好再买也不迟。

网友:
直接卓茂5860,老厮都在用,应该差不了

网友:
迅维也卖BG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开门面还是业余爱好?买BGA?

好吧,看了一下便宜的都三千多,玩不起

网友C:
小的而且能用的,目前来说智展精诚的wds-520就比较适合,之前我用过,体积小不占地方,基本bga也都可以做得来,性能不算拉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了一下便宜的都三千多,玩不起

还好吧,半个手机钱而已,我也想搞一套但是家里放不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吧,看了一下便宜的都三千多,玩不起

随便修好一个8代以上换U机器也有300元啊,这投入真不算啥。要我说啊,8800块的卓猫5860无脑买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好吧,半个手机钱而已,我也想搞一套但是家里放不下

主要不是专业的,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就像示波器和可调电源一样,基本上没用过

网友:
谁说买个BGA就能变大神 BGA才几个钱

网友:
华凯迪460用了14年了,依旧OK

网友:
我用上下风枪干gpu1060核心,没问题,干CPU是真的不行啊,因为CPU板子比较薄,温度控制不好就翘边了,CPU是干上去了,第一个8750只能单通道,后来拆下来重新干.结果搞废了,第二个8850h干好后,装上驱动黑屏不知道是不是我把独显1070拆了的原因,如果真的有门路还是买个bga焊台吧

网友:
买了就买好的,经久耐用,百年之后留给孙子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的而且能用的,目前来说智展精诚的wds-520就比较适合,之前我用过,体积小不占地方,基本bga也都可以做得来,性能不算拉胯

我用的820,温度不太准

网友:
有但是比较贵

网友E:
从来没用过bga.上百gpu 重植搬板 成功率90以上。3080 3090都搞过。

网友:
修的少了。BGA就是摆设

网友:
我有一台     迅维的350T  有意出售

网友F:
去b站搜 热风枪和加热台换核心,会有意外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来没用过bga.上百gpu 重植搬板 成功率90以上。3080 3090都搞过。

风枪吗,这么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去b站搜 热风枪和加热台换核心,会有意外惊喜

已经干废几个了,本来是打驱动黑屏,显存pass,加焊了一下直接1v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