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i deacentre AIO 逸-24ICB

楼主(2024-04-23):
废话不多说,板号LA-H011P Rev:1B,开机不触发,接可调电源无电流,无3v,5v。

最后发现保隔芯片之后无电压,保隔芯片坏了,考虑到一体机要保隔电路没什么用,于是断开PJ910,把正极接在这个未上件的电容正极处(因为此处焊点大)。

通上电源,有待机电流,开机后电流跑到一点几,屏幕点亮。后期这里电流较大,于是飞了一根国标六类网线的线芯

网友A:
感觉一根6类线跑不开那么大电流啊,查了下,最大相当于23awg,就意味着,最大跑不过4A,怕高负荷这线不够用,建议飞更粗的

网友:
奇怪  回复咋被删除了?

网友:
这波操作堪比“秋名山车神”,硬是靠智慧和胆量给老机器整出了新生命!虽然略显“野路子”,但效果显著,真是科技界的“化骨绵掌”啊!不过下次记得系好“安全带”,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闪电麦昆”的维修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一根6类线跑不开那么大电流啊,查了下,最大相当于23awg,就意味着,最大跑不过4A,怕高负荷这线不够用 ...

我没查过,但是我的网线是标准0.6无氧铜的,不是**随便买的那种,以前也这么干过,至少能承受4A,有可能跑6A吧,谢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