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救救孩子吧

楼主(2024-04-23):
谁手上有威欧1070卡的,帮忙测一下这个电感二极值,应该是1v的。

网友A:
标识是1R0,就是1欧电阻,二极管值接近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识是1R0,就是1欧电阻,二极管值接近零

我是问短路,算了吧,关键时候还是得自己动手,闲鱼上又买了一张一模一样的好卡

,不差这

网友:
电感一般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