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联想m7400 pro,打印复印个别字出现阴影,奇葩故障!

楼主(2024-04-23):
奇葩故障,hp就爱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定影器小挡板的问题,拆掉就好了,联想好像不通用,挡板拆了还是不行,硒鼓粉盒都换试了,这是不是定影辊的问题,我看着也没有破损,不能确定是不是它的问题,各位大佬们麻烦帮忙看一下,附上图
联想
Pro

网友A:
用卡纸大法缩小范围啊!
langjitianya6
有可能激光器的问题,记得好像我把激光器的镜子,擦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没擦之前没这种问题,难道擦一下就能把激光器擦坏吗,这应该不可能吧,真的匪夷所思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卡纸大法缩小范围啊!
有可能激光器的问题,记得好像我把激光器的镜子,擦了一下,就变成这样了,没擦之前没这种问题,难道擦一下就能把激光器擦坏吗,这应该不可能吧,真的匪夷所思

网友:
我感觉定影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有阴影的字,都很有规律的,始终就那一块,而且无论字放大放小,都是字的整体出现阴影,不是那一块区域,我感觉极有可能激光器,还是先定个激光器试一下吧

网友:
激光器透镜划伤了应该

网友:
打印自检页看看有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文档的字库问题

网友:
果然是激光器问题,换了就好,看来激光器还不能随便擦,修了这么多打印机,从来还没有遇到把激光器擦坏的,差点走了弯路,我就用无尘布擦了擦镜子,这就坏了,这也太奇葩了吧

网友:
激光器棱镜是树脂的 很软很软

网友:
激光器引起的

网友:
可以擦啊,用柔软的布加酒精擦,正常的清洁啊。记得拆下来擦才能弄干净。

网友:
又学到一点

网友(2024-05-28):
用棉签沾点无水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