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的主板有多难啃,牙齿咬碎骨头未动

楼主(2024-04-23):
接到客户一片主板,先对主板打值,基本正常,然后仔细观察,看下修了什么地方。
首先看到充电芯片,都焊错方向了。

然后主板就是修了CPU 供电的地方。

当时没仔细拍,以为很简单的。
先是把充电芯片,重新焊一下,然后开机,电流表只能到0.2左右就掉电了。先是直接把核心的电源管理芯片断电了,电流大概到0.37 左右。

因为这个时候看不到1V_VCCSA的电压,于是换了一个思路,把VCCST_PWRGD 给断开了。
这样VCCSA 的电压也有了,电流也是到了0.4 多一点。于是查看时序

除了CPU 电压没有,就只有0.6 的VTT 没有了
但0.6VTT 又是CPU 控制的

于是直接把CPU 给盘下来了。
换了一个坏的CPU ,坏的CPU 在原来故障为不跑码。

换了CPU ,故障依旧。
于是又换了桥,刷了BIOS

故障依旧,于是又把CPU 给拆了
CPU 供电芯片为NCP81215,拆了CPU ,给VBOOT 改了一下

CPU ,核显电压就都有了

示波器测试波形,又有点区别,也看不懂。

相同的时间,1、4 波形看起来稳定,2、3 一直在飘。换过主控,换过MOS 管。加今天就又修了两天了,毫无进展。准备再换个CPU 试下。
桥的晶振,都用示波器测试过了的。设置VBOOT 不装CPU ,电流可以到0.5,所有二级电压全部测试了。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电脑已经修开机了。最后还是因为CPU 是坏的。因为CPU供电修过,所以不敢直接用好的U ,换的这些坏U 又都是之前能出CPU 电压,确不跑码的。
现在换的是能亮机,但集显坏的一个CPU,测试好了,就可以装正常的CPU 了。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 ;实在是看不懂啊!

你修CPU 供电    ,又是 换干桥  又是干U的   这么搞不累吗?

假设修CPU  ,那么平台复位和CPU复位  有没?    CPU有没有发出SVID  给VRM

你用的参考图纸是什么  板号的  发出来 我给你画一张时序图,

网友:
整这个板不累吗?拆了焊 焊了拆 还植球 要是我这样的立马放弃 最怕整这个烂机器 到最好还不一定能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顿操作,猛如虎 ;实在是看不懂啊!

你修CPU 供电    ,又是 换干桥  又是干U的   这么搞不累吗?

非常感谢,主板目前已经修开机了的。我犯一个错误,我装的这些U 全是坏 U, 都是不跑码的,但在其它主板上可以出CPU 供电的,所以我误以为在DELL 的主板上也是可以出CPU 电压的。因为CPU 供电修过,我怕像之前一样,上电把集显烧了。所以没敢用好的CPU.确定没问题,再用好的CPU.

网友:
先不说修不修的好吧,就这研究的精神都值得加分和赞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主板目前已经修开机了的。我犯一个错误,我装的这些U 全是坏 U, 都是不跑码的,但在其它主板上可以出CPU 供电的,所以我误以为在DELL 的主板上也是可以出CPU 电压的。因为CPU 供电修过,我怕像之前一样,上电把集显烧了。所以没敢用好的CPU.确定没问题,再用好的CPU.

没短路没出电压你怕啥?

网友:
不懂就问,断开VCCST为啥可以让VCCSA的电压出来?不断开就不出来吗?

网友:
头皮发麻,学习了

网友:
感觉楼主是重做了一块主板

网友C:
核心主控芯片断电后看电流,这操作是谁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主控芯片断电后看电流,这操作是谁教的

这有问题吗?自己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主板目前已经修开机了的。我犯一个错误,我装的这些U 全是坏 U, 都是不跑码的,但在其它主板上 ...

你太低估了,被维修过的主板了。上电就烧了CPU 的 ,我可不是第一次碰到了。

网友:
众说纷纭,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D:
只能说小心谨慎是好的,谨小慎微是没必要的,分寸拿捏好是困难的,否则要么损失芯片和银子,要么损失时间和效率。

网友E:
盘这么多次,主板不变形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小心谨慎是好的,谨小慎微是没必要的,分寸拿捏好是困难的,否则要么损失芯片和银子,要么损失时间和 ...

对我来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了。
效率就根本不用谈了。每天能修两个主板,就很高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盘这么多次,主板不变形吗?

用的有铅,不会变形的。

网友:
楼主牛掰,为啥不一开始就换好的U测试呐,用坏的u测试不麻烦吗?

网友:
虽然折腾了几次,技术不错,还是修好了。中间学来了很多经验。看好你!不错

网友:
cpu 发给ec 和桥的信号不正常,有点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我来说,最不值钱的就是时间了。
效率就根本不用谈了。每天能修两个主板,就很高兴了

生意难做。。。。。。

网友:
上一家估计是报了价,客户没有修

网友:
没修就谁便弄了一下

网友:
这台机器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F:
还好这个客户报的起价格

网友:
厉害了,我这一般没人愿意换U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好这个客户报的起价格

200 块 钱,芯片客户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