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佳能3810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24-04-23):
黑色的问题,更换新墨盒解决了,但是这个问题不更换能解决吗?

网友:
泡药水看看能不能解决了,不能就只能换了

网友:
如果清洗液泡不出来,就只有换

网友:
推荐个药水呗,我用蓝色的清洗液,和红色的修理液,泡了1天,墨盒把清洗液都吸进去了!但是,效果依旧存在,是不是药水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