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风扇转,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4-04-23):
(无正文)

网友:
具体型号,风扇转停还是不停

网友:
什么牌子 什么型号的电脑的建议说一说。

网友:
这有很多种可能,观察是不是无背光,小数字灯亮不亮,不是的话,就先干bios,简单。这部干完还不行,就查所有电压和时序

网友:
找维修店吧,这问题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