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测出不良显存?

楼主(2024-04-23):
Rx580板卡,花屏造成无显示,通过集成显卡进去扫描显存,测出A组通道坏(如图),据以前经验,因某一个显存坏了也会扫描一组全部报错,想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办法能得知具体是哪个显存不良??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

网友A:
为啥我遇到的能精确到哪颗不良?

网友:
根据经验 先干A0 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遇到的能精确到哪颗不良?

你是怎么精确扫描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
高手如云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精确扫描的?请指导一下

跟你一样的啊

网友C:
580直接干a0显存就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80直接干a0显存就是了

我那个d通道报错,4个显存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那个d通道报错,4个显存呢

16g版?,一个个换,或者加焊

网友B:
能加一下你微信吗?指导一下怎么精确扫描,,做了几千片板卡,有好好几百花屏不显示的,头痛,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g版?,一个个换,或者加焊

就是不想蒙,几百片花屏不显示的显卡要维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80直接干a0显存就是了

不止只有A组,还有其他组,其他板卡还能扫描出两三组报错,我有几百片这样的板卡,花屏完成不显示的,头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止只有A组,还有其他组,其他板卡还能扫描出两三组报错,我有几百片这样的板卡,花屏完成不显示的,头 ...

只能这样,580a通道2个报错干a0大概率就好了,其他只能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能这样,580a通道2个报错干a0大概率就好了,其他只能蒙了

如果B,C,D组也先干C0,B0,D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C,D组也先干C0,B0,D0吗?

a0显存在金手指上面,拔插显卡运气不好那位置都会虚焊,其他位置只能拆下来看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能加一下你微信吗?指导一下怎么精确扫描,,做了几千片板卡,有好好几百花屏不显示的,头痛,

你要弄一个mats 这个专门测试显存的

网友:
优先换ao 这个地方靠近金手指很容易损坏如果换了不好再把a1换了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B,C,D组也先干C0,B0,D0吗?

看显存如果是没有导入定的那种的话有概率是三组全挂的,不过建议还是一组一组换比较省钱(注意一点要没有掉件的再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要弄一个mats 这个专门测试显存的

兄弟,这是Amd显卡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为啥我遇到的能精确到哪颗不良?

可能是软件的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可能是软件的版本不一样吧

能加个微信吗。我有几百片这样的板卡,维修真麻烦,

网友:
软件能分享一下吗  感谢

网友:
可以屏蔽通道再扫,这个比较慢,批量维修还不如直接一组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