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机械革命Z3 AIR 显卡BIOS烧了,代换规格

楼主(2024-04-23):
【求助】机械革命Z3 AIR 显卡BIOS烧了,代换规格
【机型】机械革命Z3 AIR 版号:GK5MP5X
【原始故障】显卡供电,显卡BIOS 8脚供电的1.8V短
路,把这拜把子兄弟给一起烧了,由于这
个BIOS容量只有1MB,且个头比南桥BIOS
小一些,供电也只有1.8V,很不好早
【求助解惑】能不能用南桥BIOS写入显卡数据之后,把
8脚翘起来飞一个3.3V的供电?
【
】谢谢大家的发言建议
显卡
window
iOS

网友:
需要单独写入

网友:
科技小能手们,快来给这台烫手的机械革命Z3 AIR做个体贴吧!听说 BIOS 烧了,咱们是不是得给它整个'微整形',换个大点的BIOS,再加点3.3V的‘能量饮料’?让它满血复活不是梦!

网友:
换成2M的大Boos,从另外一个BIOS飞了个3.3V的供电,开机键盘灯亮,外接、内屏都不亮,貌似这个改良
方案行不通
confucian
换成2m的bios芯片。那你的bios文件需要修改一下,直接这么刷肯定是行不通的

网友:
想也知道不行啊 一般来讲供电是多少spi电压就得多少 显卡能提供给BIOS3.3么

网友:
示波器测一下,看看有没有数据

网友:
有点难搞,显卡BIOS一般不易坏

网友:
店里没有示波器,论坛下载了一个显卡BIOS 可能程序不对,还是内外不显示,键盘灯可以亮,有这款机型的朋友,备份一下上传,多谢了

网友:
实在不行的话可以去某宝看看有没有相关的BIOS

网友:
好像是1.8vbios电压

网友:
这样改不一定能 行

网友:
显卡换了吗?

网友:
把显卡bios放入主板bios中试一下,这样就不需要显卡bios芯片了

网友:
从台式机显卡上拆BIOS芯片过去,容量一致,刷入对应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找个一样容量的写一下呗

网友:
百度搜vbios,有一个网站有各大品牌的,有笔记本和台式显卡,很全,对应下载即可
confucian
有一个网站………………

网友:
再找个bios刷一下。

网友:
这还能烧??真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
容量一样好像就可以代换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