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星1050TI飙风 4GV1 BIOS

楼主(2024-04-24):
求V星1050TI飙风 4GV1 BIOS
原BIO芯片短路。
在VGA网上下MSI的 好几个都可以进系统码但鲁大师测试帧数只有5PFS 测分才得3万分。。。应该 是BIOS不对吧

网友A:
我这有几个1050ti 4G的 你可以试试

MSI1050TI 4g.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几个1050ti 4G的 你可以试试

这几个VGA网我下过,都识别不到显存的厂家。不懂是不是显存也有问题还是BIOS都对不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VGA网我下过,都识别不到显存的厂家。不懂是不是显存也有问题还是BIOS都对不上

那我觉得不太可能 其实显存牌子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我觉得不太可能 其实显存牌子关系不大

后发现  鲁大师硬件检测,发现显卡那一栏 显存频率过高,3000多,正常的应该是1500多这样,但不懂为什么会高那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发现  鲁大师硬件检测,发现显卡那一栏 显存频率过高,3000多,正常的应该是1500多这样,但不懂为什么 ...

vBIOS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