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14BP036xt笔记本,无法开机,电源灯闪

楼主(2024-04-24):
如题,插电,插口指示灯常亮
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并列)就一闪,一闪,其它没有任何反应, 包括风扇也不转。
已经排除内存、电池、键盘的原因,会不会是CPU原因
CPU应该是没有坏了,我清理换了一下硅脂,就发现了两个问题:一、风扇报错异常,二、有一排列按键触发错误了。
然后又清理了一下,就变成现在这样子了。
请教现在怎么办?

网友:
so送修吧

网友:
别瞎搞了,找个师傅看看吧

网友:
别越搞越严重了

网友:
报告进度
顺利开机进入系统
不过有两个故障
一是风扇报错异常,但转停都没有问题,判断是风扇转动的信号传输有问题,因为这个风扇是4线的,其中一线为SIG线,检测发现信号线的供电正常,下路看图好像是接到一个电容后接地、另一头好像还接EC(IT8987)的PWM区域。
二是键盘有一竖列触发有问题,对应的触点一头接电容后接地、一头接一个可变电阻、好像还接EC(IT8987)。经检测,这个触点现在直接接地了,还在排查线路情况。
现在下一步怎么做呢
检查EC吗?如何查?

网友:
图纸是有的

网友:
主板型号是DAG72EMB6D0

网友:
后续
看了图纸,判断大概是EC问题
网上买了对应的EC芯片,并要求卖家把主板型号的数据写入
到手更换EC,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