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i一体机故障的判断和解决方法”

楼主(2024-04-24):
联想B320i一体机故障的判断和解决方法”  在吗,从哪里拉过来电压,显卡供电没有,是多少伏供电,我用可调电源也拉个电压也不起作用,我也用本身1.2v电压也拉过来了也不起作用,换完电源芯片能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联想B320一体机有通病常见故障现象开机屏幕背光闪一下黑屏
为显卡供电芯片问题,,在吗,从哪里拉过来电压,显卡供电没有,是多少伏供电,我用可调电源也拉个电压也不起作用,我也用本身1.2v电压也拉过来了也不起作用,换完电源芯片能不能解决问

网友:
按照时序修,其他供电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