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几个J4105 N5095主板BIOS

楼主(2024-04-24):
都是好板备份下来的,N5095需替换ME模块,注意J4105不能直接用,需原主板备份替换TXE模块才能用,否则开机会报警不过内存 插内存CPU不出电压。

几个BIOS打包了,另附RT5077A完整的文档及一份N5000单SOC+RT5077A的笔记本图纸

最近修了不少这类小主板,发现很多用的都是RT5077A供电方案,
另外也有用安美森方案的,不过接手了几张,全是供电IC烧。。。
大概说下,待机除了常规3V 5V,还会有1.05V 1.2V 1.8V待机给SOC,待机正常后RT5077A会提供一个PWROK给IO,
后面触发上电,正常读取BIOS后,SOC发出SVID给RT5077A,这时才会出CPU供电VCCGI,如果BIOS有问题,VCCGI不会出的。
VCCGI电压正常后,RT5077A会发出PWROK给SOC,后面就是SOC复位工作。

最后,这类主板,如果上电点不亮,强制关机是没法关机的,不要去怀疑IO是否出问题。。。就是这个样子的,大家可以去看附件中的图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Ly3EFOxI-wgda5SJxhoYQ?pwd=1111
提取码:1111

网友:
牛逼卡拉斯       感谢  楼主分享

网友(2024-12-13):
感谢大佬666666666

网友(2025-01-15):
遇到一台晶振坏了,没有产生VCCGI ,刚开始一直查供电的问题,忽略了cpu那一边的情况,没有svid产生,就没有了VCCGI

网友:
J4105 这类的主板 bios 能找得到TXE模块开头,uefitool不知道长度,请问是如何合成me的呢?

网友(2025-02-21):
来向高手学习。

网友:
这种BIOS都不知道怎么合成的,不过一般好像互刷也不影响,有时间再研究一下BIOS,我有一台没有CPU供电的,现在知道BIOS不对不出CPU供电,老哥的图纸和经验作用很大,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