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2338 刷机报错-1,改如何操作?哪位大神有经验

楼主(2024-04-24):
原始故障是接口处进水,主板座子烧了,touchbar也烧了,主板不供电。

网友A:
可能是你机器的T2芯片程序有问题,可以DFU刷T2,然后下载最新的系统,不是恢复机器出厂的系统,具体操作可以度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机器的T2芯片程序有问题,可以DFU刷T2,然后下载最新的系统,不是恢复机器出厂的系统,具体操作可以度娘

a2338哪有t2

网友:
有请大神解答!

网友:
一般是屏可以亮,touchbar也换了。

网友:
在分区管理界面,把硬盘分俩区,恢复一个可引导镜像到第二个区
拔了盘启动   用第二个区往第一个区安装
最后合掉后面的分区

网友:
触控板单元电路出故障,会报错-1

网友:
M1的好像可以网络恢复吧

网友:
外设的问题?

网友B:
主板换到另一台机子上问题依旧

,触控有反馈,屏幕走进度条,刷机14系统20%报错,13-12系统80%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换到另一台机子上问题依旧,触控有反馈,屏幕走进度条,刷机14系统20%报错,13-12系统80%报错。

强制dfu用另一个电脑连他刷机刷完直接就是激活界面m1刷机跟手机差不多刷完就开机激活

网友:
检查外设电路和外设

网友(2024-07-26):
哥,你的修好了吗。我这台也是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