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S3111和SN2258xt开卡工具和方法

楼主(2024-04-24):
求两个固态硬盘的开卡工具,和设置方法。之前在网上找一大堆都不好使。

第一个是PS3111。储存是tt18g53ain.

领一个是SN2258XT.。储存颗粒  29F32B2ALCMG2

网上找好多开卡工具,都失败,

网友A:
第一个没有id不知道是啥颗粒  第二个225xt用这个可以

2258xt L06B B0KB.zip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没有id不知道是啥颗粒  第二个225xt用这个可以

先感谢,我去试试

网友B:
PS3111 我网上随便下了个就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S3111 我网上随便下了个就开卡成功了

我在网上下了,一个都没成功,那是我调的不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没有id不知道是啥颗粒  第二个225xt用这个可以

开成功了,非常感谢

网友:
需要2258 的开卡软件

网友:
2258和3111两块盘都开成功了,还是之前的软件版本有问题,百度上下载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