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关机

楼主(2024-04-24):
6-71-PB500-D03主板,故障现象:在系统下点开始-关机后,无法关机,开关及键盘灯一直亮,测量VCCSA及桥供电、内存供电、5V都未关闭,分析应该是结束某进程的时候遇到问题,重装系统无效,刷BIOS无效,把所有外部设备摄像头、无线网卡、喇叭、触摸板都去掉,裸板HDMI外接,还是不行,无法关机,诸位给个思路,应该怎样查?

网友:
查电路,看看哪个信号没关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