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大哥们,双显卡交火怎么打开,在哪

楼主(2024-04-24):
最近手上两个rx5500xt,想体验一下双显卡吃鸡。主板是x570.驱动也打上了,但是鲁大师跑分没变化啊

网友A:
双卡交合不是有一条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卡交合不是有一条桥的吗?

那个过时了 现在的新卡不用

网友:
两张中端显卡进行交火是否能超过一张高端显卡?结局你猜不到
高谈数码2023-08-19 21:31四川

今天无意中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两张中端显卡交火能不能超过一张高端显卡,说实话对于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进入一个误区那就是他们认为“1+1=2”,其实这种想法大错特错,对于显卡来说他不可能做到1+1=2,他能做到1+1=1.5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其实对于这个显卡交火最早还是出在ATi时代,所谓的显卡交火就是ATi推出的一种多卡协同合作的技术,其目的就是利用多张显卡的GPU协同工作来提升显卡的性能,对于英伟达显卡来说没有交火这一说法,英伟达显卡应该叫作“SLI”。用通俗的话来说,也就是同一台电脑同时使用两张或者多张显卡,通过技术手段对显卡性能进行一定的提升。

对于这个显卡交火很多人认为只要上一台电脑上两张显卡就会有双倍的性能提升,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首先大家要明白不是所有的显卡都支持交火,这个还需要主板支持,一般来说显卡交火是用于突破显卡极限,也就是说当显卡性能达到一定瓶颈的时候可以通过双卡来突破性能,但是往往这只适合高端显卡,对于中低端显卡来说交火的意义并不大,因为你用两张中端显卡的钱还不如去买张高端显卡性能提升的更多。

显卡交火一般用于对显卡算力要求比较高的地方,比如服务器,工作站等,对于我们普通用户来说没有他大的意义,因为组建显卡交火他也是有组成条件的,比如你的主板要支持,你的显卡要支持,另外还需要显卡交火转换线,需要有对应的驱动,这样才能组建显卡交火,显卡交火的性能提升并不是很大差不多有个30%-50%就算非常不错的,他根本就没办法实现100%提升,这样就相当于你拿了两张显卡的钱却只卖来了1.5张显卡的性能,试问这样的提升他有意义吗?

就拿目前的中端显卡来说差不多都要一千五六左右,你要组建交火那么差不多总费用就要三千多了,换句话说你拿一千五买了30%的性能提升,但是反过来说你拿三千块钱去买一张高端显卡他却可以碾压两张中端显卡,大家要明白双显卡其实大部分都是玩的概念,说句不爱听的话这就是给那些DIY发烧友准备的,并且相比单卡来说双卡功耗也更高,所以我个人建议对于两张中端显卡交火还不如直接去买一张性能更好的高端显卡,这样一来不但整体性能提升功耗也更低,毕竟一张显卡怎么也要比两张显卡更省电。

其实双卡交火这个概念现在显卡厂商基本上都不玩了,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个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就是智商检验,当初ATi推出双卡交火无非也就是增加一个买点来抗衡英伟达,要知道在哪个时候ATi显卡可以说全面被英伟达碾压,想要翻身那么就必须有自己的卖点,而这个双卡交火就这么出来了,不光如此就连后面的3A平台组建同样是一个道理,比如用AMD处理器,AMD芯片主板,AMD显卡就能组建3A平台,这样一来性能会有一定的提升,其实到最后你们会发现他同样也只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卖点而已。

举报/反馈

相关搜索
两张显卡交火性能提升多少双显卡交火提升大吗显卡交火提升大吗双显卡交火好不好显卡交火显卡混合交火

评论 7

夜半箫声
双路交火一般人也用不上,也用不起,3A平台比起优化更大的优势可能是价格,毕竟40系定价已经是不当人了
2023-08-21北京

杨浩瀚吹啊吹
你机革以一己之力把4060游戏本压到6000以下
2023-08-23广东

长阳紫剎
英伟达的专业计算卡的集群并行的提升是很大的因为专门的Nvlink的硬软件适配,绝对不止于提升1:1.5,应该能接近1:1.9以上,大规模多卡并行提升确实会略有衰减,但总体接近线性提升。相比之下,高端的没有Nvlink的40系游戏卡,没有Nvlink,两张并行计算,优化的好的话,1:1.85也是可以做到的,甚至1:1.9也是可以的,但是随着卡的并行数量的上升,衰减越来越严重,pcie的带宽就成了多卡互联的瓶颈,8卡40系并行很只有单卡的5倍性能左右了,而且功耗很高,一般中小型实验室也不能承担这么贵的设备和使用成本。
2023-08-20四川

蕞辣旳小楋椒
这就是我买的华硕,不买amd的原因了
2023-08-20天津

ll1005513876
这两个不能放在一起比啊
2023-08-21北京

南柯一梦又三年
我也想买个高端显卡
2023-08-20上海

宁缺都不要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
2023-08-20湖北

网友:
交火失败

网友:
原来如此,交火失败

网友:
新卡都不支持交火了吧

网友:
交火还需要两个卡之间连数据线。

网友B:
看图。你这个并没有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图。你这个并没有连接线

呵呵,这个卡并不需要交火线,

网友:
玩儿这么刺激的吗?还双飞?

网友C:
没有交火线 怎么交 还需要显卡有交火接口的  10年的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交火线 怎么交 还需要显卡有交火接口的  10年的技术了

你看b站,两张580

网友:
以前弄过交火,好像性能没提升多大似的

网友:
鲁大师跑分好像不支持交火吧,新版好像是不支持的,旧版经典版好像支持

网友:
没有桥接线的只支持独显和核显交火

网友:
以前玩过,感觉没多大提升。多了风扇,噪音提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