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B85M-E45自动掉电问题

楼主(2024-04-25):
如题,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个主板自动掉电问题??而且一定要彻底断电源才能再启动

网友:
这种应该比不定时掉电好查一点

网友A:
更换黄色圈起来的3个小三极管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换黄色圈起来的3个小三极管试下。

好的好的,马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