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i5-7200U能更换不能亮机

楼主(2024-04-25):
CPU在其他主板上是正常点亮的,我BGA拆下焊在另一台主板上触发电流0.14A电流,几秒钟就掉电,经查不出CPU电压,焊接和植锡都没有问题,BIOS也对应从写了的,是不是七代的CPU加密了啊。求解中。。。。。。。。。。。

网友A:
这种板载的CPU集成的南桥是加密了的,只能在同品牌同版号的主板上才能用,特别是联想。戴尔的都是加密的。否则板载CPU 就不值钱了!

网友:
CPU加密了,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载的CPU集成的南桥是加密了的,只能在同品牌同版号的主板上才能用,特别是联想。戴尔的都是加密的。 ...

谢谢,难怪我其他版上都是好的,拆下来用在现有的版上就不行,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板载的CPU集成的南桥是加密了的,只能在同品牌同版号的主板上才能用,特别是联想。戴尔的都是加密的。 ...

就是,我把戴尔版的拆到华硕版上就不行。

网友:
0.1几掉电应该是典型的南桥加密症状。DELL   LENOVO 都有这臭毛病。

网友(2024-12-14):
怪不得,修一个华硕板子 换了2颗拆机的7200u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