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1108 数据板 不连电脑

楼主(2024-04-25):
1108数据板 不连电脑 检查发现cpu故障 换了新cpu可以联机 但是不能打印  好像需要重新写数据  有大佬知道怎么弄吗  酬谢!!

网友A:
这cpu有卖的吗??拆机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cpu有卖的吗??拆机的吧

有卖的  但都是新的 试了俩 换上后可以连接电脑 但是不打印

网友B:
哥们,这个植锡网用的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这个植锡网用的哪个

订制的植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