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液晶屏的困惑Acera430一

楼主(2024-04-25):
换液晶屏的困惑

Acer a430一体机显示屏靠右边缘1/4部分发白发虚,换上一个杂牌一体机的拆机屏幕(上屏电压、背光电压、驱动线序以及背光接口线序均一样)但显示内容倒置且进入BIOS也是倒置的画面。长按亮度+-进入图3画面也没能解决!只好用进系统的图像翻转功能暂时使用。

液晶电视用遥控器可以进入屏参设置界面调整参数可以解决,但显示器的显示屏不知道怎样进入屏参设置界面。

把坏的显示屏安装到杂牌一体机电脑开机后显示的内容方向却是正常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教论坛大仙们有什么建议解决良策吗?虽不影响使用但终归别扭。

网友A:
我想说,反过来装,可以装得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说,反过来装,可以装得了吗??

考虑到了,驱动线束太短,屏幕背光插座位置还需要在铁皮屏蔽罩另外开口。

网友B:
把排线接长,倒过来装,成本比较低,如果接口位置一样,刷屏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排线接长,倒过来装,成本比较低,如果接口位置一样,刷屏码试试

感谢!现在基本不影响使用,有时间的时候改装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