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定时掉电的一点思考

楼主(2024-04-25):
不定时掉电比较难查,除了查电压温控,晶振波形,还有一个就是要查是否过流保护,这点很容易被忽视。

网友A:
个人觉得思路是用示波器抓掉电时候的关键信号,看是哪个先掉引起的。再顺藤摸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思路是用示波器抓掉电时候的关键信号,看是哪个先掉引起的。再顺藤摸瓜。

有的板子一天掉一两次,示波器也没办法一直守着。

网友(点评):
那一天掉一两次的过流保护怎么监测呀?直接扫荡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板子一天掉一两次,示波器也没办法一直守着。

直接测有采样电阻的地方的电压大小,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接近ocp值就需要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