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米笔记本不升压,板号NB2766R_PCB_MB_V2

楼主(2024-04-25):
主板现在TYPE-C,5V不升压,量CC1 CC2有波形,TPS65994AD 的  VCC3_LDO_PD  3.3v     LDO_1V5_2   2.8v了 这个芯片要什么条件,还有就是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 都找不到卖的

找到问题了,TPS65994AD是坏的 LDO_1V5_2 正常应该是1.5V, 还有就是这个芯片

的10脚 有轻微腐蚀,取下芯片用放大镜看有断线。

网友:
今天刚送走一台跟你类似的 不过我的是英特尔的  接口处进水短路 CPU也挂了 白布一盖凉凉’

网友A:
不好修的改诱骗,速度快

网友:
用下口看看正常不

网友:
把CC1  CC2那两个二极管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修的改诱骗,速度快

自己海鲜市场淘的,想自己用  ,要求完美点。

网友:
CC转换芯片吗,修到过一台X1直接拆掉飞线跳过

网友B:
VCC3_LDO_PD  3.3v    和LDO_1V5_2   都变2.8v了吗?那估计是ub7短路了。LDO_1V5_2应该是芯片内部降压产生的线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C3_LDO_PD  3.3v    和LDO_1V5_2   都变2.8v了吗?那估计是ub7短路了。LDO_1V5_2应该是芯片内部降压产生 ...

LDO_1V5_2  2.8v              VCC3_LDO_PD  3.3v 3.3v正常

网友C:
把UT26芯片换了就好了。相信我

网友:
有些升压芯片带程序。必须要料板上的。

网友:
芯片照料版拆吧

网友:
看PD芯片的程序是单独的还挂在EC上面,程序有问题了吧,建议从程序方面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UT26芯片换了就好了。相信我

UT20 是哪个芯片?

网友:
你拍照片 问问某宝配件的客服   他们都有卖的额

网友:
腐蚀了就换一个试一试吧

网友:
很有可能就是这个芯片坏了

网友(2024-09-21):
楼主有这机器图纸吗,找了很久都没有找到

网友D:
修到一台这一样的机器,就是取掉充电器还显示在充电,也不能完全关机,电池耗很快,插电使用正常,电池也能开机

网友(2024-10-30):
引用 网友D:
修到一台这一样的机器,就是取掉充电器还显示在充电,也不能完全关机,电池耗很快,插电使用正常,电池也能 ...

你的修好没,我这个有充电电流不显示充电,或者只充到80,关机后也在耗电

网友:
这个机器的图纸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