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M-K 开机正常不定时自动关机

楼主(2024-04-25):
遇到华硕H110M-K 开机正常运行  会不定时自动关机   或者重启  参考各大网友的维修经验
把PU502 直接拆掉 在5V处接两个电阻分压得2.5V   拆掉PQ505 故障依旧如此……

现在就等买的芯片回来换掉试试

网友:
其实用转换板改比较好,用电阻的话有可能会因为焊工不过关导致不成功。

网友:
下载的点位图都有问题,打开一片白,网里的FZ点位图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