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DAG3NMB1CC0 暗影8BIOS

楼主(2024-04-25):
DAG3NMB1CC0   暗影8BIOS   购买原厂bios

网友:
忘记传资料了

网友(2024-12-12):
我的机器开机掉电,正好下来试试

网友(2025-07-17):
我来试试看行不行吧,客户机器是开机死机

网友A(2025-10-16):
手里一台开机无显示,电流跳变1.8-2.4之间,键盘USB没有反应,刷了楼主的BIOS,故障依旧。看来HP的BIOS坏的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里一台开机无显示,电流跳变1.8-2.4之间,键盘USB没有反应,刷了楼主的BIOS,故障依旧。看来HP的BIOS坏的 ...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请问您那台修好了吗?

网友(2025-12-01):
手里也有台电流上到2.2掉电重启反复,内存过了,不插内存不掉。这好像通病啊,发了CPU看看换了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