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请教大家一下,HP 735 G5这个充电口附近的芯片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4-04-25):
拿到一个HP的Elitebook  735 G5,上家把充电口附近的芯片拆了,有大神手边有这个板子的能否帮忙看下芯片丝印?非常感谢。

网友A:
看样子是内存供电,估计凉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内存供电,估计凉凉了

是,但是还想再试试看。

网友B:
你找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找个图纸看看就知道了

鑫制造里面没找到这个图纸

网友:
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C:
你去买一块一样的主板,看一下是什么芯片,看完之后找个理由退货,顶多被客服骂几句

网友D:
刚修这个机子也是这个芯片坏,芯片是4M=    RT7291BGQUF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修这个机子也是这个芯片坏,芯片是4M=    RT7291BGQUF

十分感谢

网友:
找图纸看吧 最准

网友:
芯片是4M=    RT7291BGQUF有人说了就可以了。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找到参考图纸点位,应该是5V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U6150芯片丝印是4M=,型号RT7291BGQUF,其应用电路如下图,都是提供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去买一块一样的主板,看一下是什么芯片,看完之后找个理由退货,顶多被客服骂几句

,,,,,,,,,,,,,,,,

网友:
买个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看着像是内存的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