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410MH 不出CPU供电

楼主(2024-04-25):
映泰  H410MH 不出CPU供电  别的供电都正常,内存供电有1.2V 总线供电1.0左右,但没有CPU供电  NCP81267 这个是CPU供电管理芯片,查没有这元件任何资料

网友:
插 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网友:
路过学习,等待高手。

网友:
兄弟,这个是81267  你这个网上百度搜了,以为是的,后面对照过,一边的脚位数量不一样,你这个是一边是10个脚,这个是一面13个脚的

网友:
把主要的几个步骤搞玩不行就收工

网友:
查时序 你会发现新的大陆

网友:
按时序查,看看其他电压出没出,VCCSA VCCIO 等,核心电压出来的比较晚,其他供电正常后才有可能处CPU核心电压

网友:
时序和点位图,查芯片工作条件《芯查查》《半岛小芯》等软件。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
怀疑就换掉

网友:
换个CPU试一试吧

网友:
BIOS有没有刷过

网友:
刷个BIOS试一试

网友:
早就排除过BIOS,芯片也定了换一样,最后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