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关于键盘失灵的维修心得

楼主(2024-04-25):
最近维修几款联想系列笔记本键盘,其中几个按键失灵。开始以为是键盘本身坏了,辛苦的拆下来键盘,换上新买的键盘。
一测试竟然全部不能用,开始以为是新买的键盘问题,
与键盘商家沟通后说,他们键盘发货前都是测试OK的,
于是问了大师,说是不是联想系列笔记本,那键盘问题就是通病了,
其中一个滤波小电感,容易损坏,非常小,导致键盘控制芯片出问题。
于是果断更换了滤波电感,重新安装测试后,搞定。

 会员1141513100鑫豆2025-11-2 21:41
 会员1437288100鑫豆2025-9-14 10:23
 会员1478562100鑫豆2025-8-26 22:24
 会员1158870100鑫豆2025-7-19 02:35
 会员767741100鑫豆2025-6-20 23:35

网友A:
是排电感,别说错了。

网友B:
这是联想Y7000机器的通病,论坛早有这一类帖子

网友C:
请问楼主, 有具体的电脑型号   或板号吗

网友D:
联想个别笔记本,就是BUG.

网友E:
学习了,原来都是直接换键盘,以为直接就进I/O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有具体的电脑型号   或板号吗

y7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排电感,别说错了。

是双排电感,但是淘宝标的就是滤波器,实际也是起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原来都是直接换键盘,以为直接就进I/O了

很多机型的键盘是先到键盘芯片(键盘专用小EC),再到PCH 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想个别笔记本,就是BUG.

Y7000系列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 有具体的电脑型号   或板号吗

拯救者系列,有小EC的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联想Y7000机器的通病,论坛早有这一类帖子

我是自已遇上了,才有感而发的

网友F:
电感两端不通了吗?

网友:
感谢分享!希望下次遇到!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单量电感是通的。就不行不能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单量电感是通的。就不行不能用

是这样,的买几个新的备用,键盘有问题,他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感两端不通了吗?

测是通的,但是就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感两端不通了吗?

这个问得好!

网友:
这电感坏了还能找得到,有名字或型号标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测是通的,但是就是坏的

估计是静电打短路了,网口里的变压器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
Y7000P也是这样,直接拆了一坨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这样,的买几个新的备用,键盘有问题,他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不用。直接飞线就好了

网友I:
通病了,加权限吧,要不又是白菜维修费了。

网友:
什么原理这个是

网友J:
请教一下,这个电感是给usb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这个电感是给usb供电?

和老款苹果一样,数据走的是USB总线,电感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一下,这个电感是给usb供电?

不是供电,是键盘芯片通过滤波电感后,利用USB20信与桥通信,这里的电感不是供电,是滤波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通病了,加权限吧,要不又是白菜维修费了。

如何加权限,还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网友K:
遇到过换EC没好,最后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遇到过换EC没好,最后放弃了

,还是得看下电路图,有些机型键盘不过EC的,有小EC。

网友:
昨天就刚遇到一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联想这是我们维修人员的福音

网友:
小EC可以不可以理解为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看来是大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以前修过usb飞的线~!!!

网友L:
就是键盘芯片与桥之间的联系 中间出了问题  厉害啊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此类型问题先排查小电感

网友:
受教了,居然还有这种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L:
就是键盘芯片与桥之间的联系 中间出了问题  厉害啊

多看电路图,加上经验,这个不难。

网友M:
我都是插上新键盘先试试,不行就退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都是插上新键盘先试试,不行就退

很多时,不一定是键盘坏了,而是芯片或者这个电感坏了。

网友N:
这个电感怎么会坏呢

网友(2024-05-26):
引用 网友N:
这个电感怎么会坏呢

这个电感很小容易烧吧。

网友(2025-05-04):
直接飞线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