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显卡,开机风扇狂转,

楼主(2024-04-25):
七彩虹960显卡,开机风扇狂转,测量没有核心供电,显存供电也没有,测量显存和核心阻值正常,测量核心供电up1642p芯片开启角没有电压,于是飞仙线3.3伏特,故障依旧,换了个up1642p芯片,供电都出来了,但是4颗显存发烫厉害,手摸了下,直接烫出了大水泡,核心倒不是很烫,。之前显存供电有个三极管掉了,我换了个旁边一样的三极管,。现在的情况是,显存和核心组织都为0,熏松香,开机核心松香化了,然后电核心电压和显存都没有电压了,各位大神还能不能抢救?

网友:
换的三极管是显存供电旁边的三极管q36  跟q35一样的型号

网友:
不理解的是,第一次通电电压都出了的,只是显存烫,第二次通电显存不烫了,核心烫

网友:
显卡彻底凉凉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以为好了

网友B:
抬走,有请下一位受害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抬走,有请下一位受害者

为啥会这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这样,我还以为好了

up1642p芯片开启角没有电压,你去查电路估计有短路 ,你这可好直接啦个3V电压不烧往哪跑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1642p芯片开启角没有电压,你去查电路估计有短路 ,你这可好直接啦个3V电压不烧往哪跑

可是加了3v电压只是让芯片工作而已啊,为啥核心和显存直接会嘎了,而且核心和显存的电压只是它的工作电压,为啥 再次通电直接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up1642p芯片开启角没有电压,你去查电路估计有短路 ,你这可好直接啦个3V电压不烧往哪跑

麻烦大哥指点迷津

网友:
原本就有短路,强行加电不就一路烧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