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原装的苹果充电器咨询请教。电

楼主(2024-04-25):
关于原装的苹果充电器咨询请教。
电源标示是20V,通上电后不插电脑情况下,测量正负极电压2v正常吗,原装电源会有电压保护?无负载时自动低压?

国产这种充电器,测量会直接显示20v左右……虽然能充电不确认是否对电脑有影响

网友A:
原装适配器需要和主板协商才会升压办输出20v,和Type C差不多吧。
山寨的直接输出20v,和普通电源差不多,没吸好会打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适配器需要和主板协商才会升压办输出20v,和Type C差不多吧。
山寨的直接输出20v,和普通电源差不多,没吸好会打火。

明白了,非常感谢这位老师